这个导向块的尺寸怎么测量?

楼主(2009-06-11):
大家帮忙看看  这个导向块的尺寸怎么测量啊??
是个1/4的圆
关键就是测出直径
我都无从下手

网友:
呵呵,有没有配合件,互相验证用
给个段弧,能做出回心不?想想

网友:
不知道你都有什么测量的设备和工具啊??????

网友:
往3坐标上一放就搞定了

网友(2009-08-27):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用投影仪测量。

网友:
如果要求在不高,直接量一下1/4圈的弧长好了。

网友:
一般情况无先进的测量手段  用样板的方式试试  精度有一定影响

网友:
样板加工为通止两端!或按最小实体做,用塞尺检验

网友:
要求不严的话,可以在地上用放样法画出弧,再求出圆心

网友:
我觉得用公式应该能算出来不过我不会算。笨一点的方法我想可以上花盘打表,花盘中心夹一小圆柱车一刀得出直径。再在外面固定工件打表找准圆弧,测量小圆柱到工件的距离就可以得出精确的直径尺寸。

网友(2009-12-25):
上面各位推荐的方法当然可以试一试,但我看这个零件可能已经变形了,准确测量几乎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