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喷涂的资料?

楼主(2009-06-11):
谁有喷涂的资料?我对这种加工不懂,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2009-08-10):
要哪类的,喷塑,喷漆,功能性涂层还是什么,请LZ说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关于表面的喷涂,喷碳化钨的资料吗?

网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11373-1989 热喷涂金属件表面预处理通则
JB/T 5070-1991 热喷涂常用术语
GB/T 12607-1990 热喷涂涂层设计命名方法
GB/T 12608-1990 热喷涂涂层材料命名方法
GB/T 9793-1997 金属件和其他无机覆盖层—热喷涂锌、铝及其合金。
JB/T 8427-1996 钢结构腐蚀防护热喷涂锌、铝及其合金涂层选择与应用导则
GB/T 17456-1998 球墨铸铁管外表面喷锌涂层
GB/T 16744-1997 热喷涂自熔性合金涂层
JB/T 6975-1993 自熔性合金喷焊技术条件
JB/T 6070-1992 热喷涂自熔性合金涂层试验方法
JB/T 6974-1993 线材喷涂碳钢及不锈钢
JB/T 7703-1995 热喷涂陶瓷涂层技术条件
JB/T 9191-1999 等离子喷焊枪技术条件
JB/T 9192-1999 等离子喷焊电源
JB/T 4108-1999 热喷涂设备分别及型号编制方法
GB/T 11374-1989 热喷涂涂层厚度的无损测量方法
GB/T 8642-1989 热喷涂层结合强度的测定
GB/T 8641-1988 热喷涂层抗拉强度的测定
GB/T 8640-1988 金属热喷涂层表面洛氏硬度试验方法
JB/T 7509-1994 热喷涂层孔隙率试验方法(铁试剂法)
GB/T 1375-1989 热喷涂操作安全
JB/T 6973-1993 热喷涂操作人员考核要求

楼主:
哈哈  谢谢!!我按你的国标号在网上查查。

网友(2010-01-29):
3# smilezsl 这类的没有,但你可以在www.tongmingsz.com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