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招教会你维修,换刀装置(加工中心,数控铣床)

楼主(2009-06-11):
加工中心,气缸其实只控制一个动作的,另一个是PLC控制机械爪锁紧,汽缸往下去的时候爪会松开,忘上的时候其实是无用功,但是不抬上来,主轴会把汽缸的杆摩擦,所以才抬上!
当你换刀的时候  ,如果感觉到刀很难拉上,或者拉上不去刀,这时候问题与PIC无关 ,你只要把主轴顶部与汽缸头部接触的地方,主轴的头部加上一个垫片,或者用其他的方法加长行程,这样汽缸很容易把锁紧爪顶开到位!
我公司的机床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碰到几次 ,这样的FANUC维修知识我就知道了,以后只要出现上刀,掉刀的问题,请你们注意这些部位!

我这样写,很明了,所以我希望不懂的人,下次碰到能对自己的机床修理,别人对会对你刮目相看的

网友:
这纯是机械问题,和FANUC有什么关系,请注意,一般来说打刀杆与 拉刀杆的距离都是能调整的.不知道你公司是哪家的机床,要另做垫子垫.一般来说,这种问题国产机床和台湾机床多见,

楼主:
呵呵  我想吸引大家学习能力

网友:
我们遇到过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主轴拉刀弹簧片疲劳变形了,如果问题不是很严重的可以调整拉杆的压紧螺母来解决,如果问题严重的则需要更换弹簧片。

楼主(2009-09-05):
T1 M6
90 G54 G40 X0 Y0
43 Z50 H1 S1000 M3
  #1 = 10                     (刀具半径)
  #2 = 20                     (要加工的螺纹半径)
  #3 =2.5                       (螺距)
  #4 =0                         (z方向初始的深度)
  #5 =50                       (目标深度)
  G52 X100 Y50             (建立局部坐标系)
0
3                         (下到安全高度)
  G1 Z-#4 F200             (下到初始值)
[#2-#1]  F1000    (位移到目标位置)
100 #4=#4+#3         (计数器赋值)
-[#2-#1] Z-#4 F500(3轴联动铣螺纹)
F[#4 LT #5] GOTO100 (判断是否到达目标深度)
0
200
91 G28 Y0
30

网友A:
T1 M6
90 G54 G40 X0 Y0
43 Z50 H1 S1000 M3
  #1 = 10                     (刀具半径)
  # ...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的是什么系统的程序,晕晕晕

网友:
哪有这么简单,楼主这只是你自家的状况,具体情况各个不同的.

网友:
还能这样修理  我赶快告诉我司的维修人员去 呵呵

网友:
宏编呗。不过看不太懂,我自己的机床上好像不需要这么多就可以完成了!!

网友(2009-10-21):
长见识长见识

网友:
这是小儿科了,现在重要的是ATC里的凸轮机构那一块坏了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能维修的一般是小问题,真出现问题只能找厂家

网友:
刚发现,这种东西也能称为精华?老鹰前辈的评价是不是给的太高了。

网友:
刀臂和主轴端面的距离可以参数调整  打刀距可以机械调整啊

网友:
虾米东西,我看唔懂哇

网友(2009-11-20):
不大明白,明天去加工中心那看看。

网友(2010-04-28):
这个真的要顶啊,学习了啊

网友:
我们单位的加工中心是美国hasa的,也出现过换到故障,如果是气动的一般都使我们的风源中有水引起的气动换向阀研死,卸下来洗一洗就好了!

网友:
果然是呕心之作,强烈支持楼主

网友:
好东西铣螺纹程序好多人需要的   学习啦

网友(2011-11-29):
放刀是靠气缸,抓刀是靠蝶形垫圈,往下可以调,但垫圈坏了肯定要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的是什么系统的程序,晕晕晕 ? ? ?

楼主放了一个烟雾弹居然迷倒一大批人才

网友:
多谢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