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上有硬点,有硬点的地方轴颈多了0.1MM,如何消除?

楼主(2009-06-11):
今天我单位拆下一个双级活塞推料离心机的输油密封,  拆下之后发现轴承坏了, 决定换轴承。轴承型号还是和原来的一样 SKF  6318  .  结果拆旧轴承的时候发现轴承内圈和轴配合较紧 ,给轴承内圈加热还是不好往下打轴承 。 后来就拿气焊把轴承拉了个道口 ,打下来了  。
装轴承以前,我们发现轴上有硬点,有4 - 5 片的样子。(抱歉  没有办法上传图片) 我们拿卡尺量了下轴  有硬点的地方轴颈多了0.1MM .别的地方都是 90MM  。由于硬点比较硬 ,我们拿砂纸平锉打磨都没什么效果 。

  请各位多多支招 ,如何除掉硬点 ?
提前感谢!

网友:
这种情况在车床上也遇到过,我的解决办法就是直接用锉刀打磨,之后再用砂布磨 应该OK

网友:
上磨床磨掉

楼主:
锉刀和砂纸不行 磨了时间不短  几乎没有反应

网友:
最好的办法还是用细砂布包在锉刀上反复打磨

网友:
只能用修光砂轮磨了

网友:
试试金钢石锉刀,另外进口的工具效果要更好.

网友:
钢石锉刀 硬质合金都能锉着玩 我就不信挫不了你几个硬点

网友:
油石也可以。
这种重要零件的重要部分,修的慢不是问题,要是一下子就修掉了,到麻烦了

网友(2009-07-14):
用手电转加磨头磨试试看

网友(2009-08-31):
要不是太在意光洁度的话,用修磨机,要求高的话外圆磨吧

网友:
刮刀刮,砂纸修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啊,用的什么办法啊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啊,用的什么办法啊
引用 网友A:

肯定修复了,生产不等人啊
无外乎:蹭、磨两种方法

网友(2010-05-05):
用风砂轮磨,就是时间长点

网友:
用材质好的挫刀试试吧。

网友:
用手持电磨磨,注意只要把高点磨掉即可

网友(2010-08-01):
有硬的点说明零件不合格,不合格的东西你瞎起劲做啥

网友:
砂轮抛光机试下
要手稳啊
要不会下去太多

网友:
还是推荐磨床磨 精度稳定

网友:
有角磨机磨掉就OK啦,只要知道在哪就好解决

网友:
可以用电磨先磨,然后用0#砂纸抛光。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复杂点的办法:对端部进行镀铬处理,然后再进行精磨。。应该可以,人工修整,不好保证圆度

网友:
内圈紧,不要用火烧,可用手磨机横切一,二口子,轻轻敲下。

网友:
金刚石锉刀,慢慢锉,然后用油石抛一下,OK!如果很快就可以修掉这些硬点的话,那你的轴一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