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攻丝的切削力如何计算?

楼主(2009-06-11):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丝锥攻丝的切削力如何计算?是不是丝锥攻螺纹不考虑切削力啊?我找了很多材料都找不到。是不是一般攻丝都只考虑切削转矩和切削功率呢?谢谢

网友(2010-03-31):
是哦!遇到同样问题!哪位大侠能解决下!

网友:
这个计算还是比较复杂,要是准确计算考虑的问题比较多,像刀具的参数,加工材料的参数,刀具的切削要素等等,都要考虑进去,这些在切削手册上可以查到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