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开线内花键一般都测量哪些项目?

楼主(2009-06-11):
渐开线内花键一般都测量哪些项目?使用什么样的量具?奇数齿(eg:z=27)的棒间距怎么测?除了测棒间距外,还要确认什么其它的项目?怎么测量?

网友:
如果是插齿加工的内花键,还要去三座标上测量齿圈跳动.

楼主:
是拉齿加工的,模数为1,压力角45°,公差等级5级.
三坐标上如何测量齿圈跳动呀?

网友:
可以测量的,只要把程序输进去就可以测了,我以前测过.

网友:
按照标准来吧

网友:
用渐开线花键通止规,检测,也可以的,浙江海盐的做的不错,就是价格太贵

楼主:
渐开线花键通止规价格太贵?大概一套多少钱?
还有,如何保证他做的通止规符合你要求的花键精度等级呢?

网友:
1# tanliang_x 自制几件带中心孔的花键轴,只要合适既可作赛规由可检跳动,以前我做了数万件洗衣机轴,从未出过问题。另外,花键孔可以铸造还可以粉末冶金啊。

楼主(2009-08-11):
花键塞规和内花键配合后,测针不是接触不到内花键了吗?那测量哪里的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