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哈双相不锈钢热处理方面的知识

楼主(2009-06-11):
请教大家哈双相不锈钢热处理方面的知识,有没有什么标准之类的!
大家一起来讨论哈嘛!!!!

楼主:
大家帮帮忙,有知道的告诉我下

网友(2009-12-07):
0Cr26Ni5Mo2   1Cr18Ni11Si4AlTi   00Cr18Ni5Mo3Si2是常用的双相钢,其实双相钢就是以奥氏体、铁素体的形式存在的不锈合金钢。
1、0Cr26Ni5Mo2 做固溶处理950-1100摄氏度快冷,硬度可达到HRB29
2、1Cr18Ni11Si4AlTi 做固溶处理930-1050摄氏度快冷,
3、00Cr18Ni5Mo3Si2 做固溶处理920-1150摄氏度快冷,硬度可达到HRB30

网友:
1、0Cr26Ni5Mo2 此钢材具有双相组织,抗氧化性,抗点腐蚀性好,具有高的强度,耐海水腐蚀性较好
2、1Cr18Ni11Si4AlTi适于制作抗高温浓硝酸介质的零件设备
3、00Cr18Ni5Mo3Si2 具有铁素体奥氏体型双相组织,耐应力腐蚀破裂性好,耐点腐蚀性能与
   00Cr17Ni13Mo2相当,具有较高的强度,适于含氯离子的环境,用于炼油、化肥、造纸、石油、化工等工业热交换器和冷凝器等。

网友:
这种不锈钢是在18-8型(如0Cr18Ni9、1Cr18Ni9)的基础上,对其化学成分加以调整,既适当增加铬、钼、钛等形成铁素体的元素,减少镍锰等形成奥氏体元素的含量,再通过固溶处理,就可以得到奥氏体和铁素体双相组织的不锈钢。奥氏体铁素体型不锈钢的纤维组织是在铁素体的机体上分布小岛状的奥氏体。铁素体的含量一般约占50%-70%,由于碳化物不在奥氏体晶界上析出,也不在δ与γ相界面附近的δ相析出,同时,δ铁素体富含铬(CrFe)23C6析出与铁素体晶界,不至于造成贫铬现象,因此双相钢有较高的韧性和热塑性,而且它的强度比奥氏体型不锈钢高,晶间腐蚀也比奥氏体钢小,但变形能力比奥氏体钢差,这类钢易析出δ相,故使用温度不能超过350度与奥氏体不锈钢相比,双相钢的屈强比高,抗点腐蚀和应力腐蚀开裂较强,因组织中存在较多的铁素体,能组织裂纹的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