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加工50度,正负0点3度---请教

楼主(2009-06-11):
请教大家
加工50度,正负0点3度。
谢谢!

网友:
可以保证,
用两个千分表来检测
 利用三角函数的关系算出角度~~

网友(2009-07-19):
嘿嘿,公差挺大的……

网友:
看图再定吧。

网友(2009-09-15):
用個50度治具板,導引車削角度

网友(2010-10-13):
正负0.3度很大的。好做!

网友(2010-11-28):
传个图纸看看,看看什么结构。

网友:
路过的,多学习学习,谢谢各位啦

网友:
这个公差应该可以加工出来的,

网友:
好像不难吧,数控.  仿形. 都可以啊,普车就得凭技术了。

网友:
学习学习  看看高手怎么回答

网友(2011-02-14):
这要看加工长度了,不长普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