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动式溢流阀和先导式溢流阀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6-11):
直动式锥型溢流阀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它的工作原理是这么样的?它里面有个阻尼活塞和偏流盘啊,我看了关于这方面的资料但是没有看明白,请人帮我再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阻尼孔的作用是令阀的工作稳定些,令系统工作的稳定些。

网友:
直动式的溢流阀反应速度块,基本没有外泄漏。先导式的有外泄漏,但是调节反应速度不快,压力调节更加准确。

网友:
找个样本看看.一般直动式的流量小,广泛用在小流量的系统中.先导式的流量大,主要用于控制系统压力.阻尼活塞是产生开启压力差吧.说的不对的地方请指教.

网友(2011-03-30):
回复 网友A:

一般在大流量高压的地方不用直导式溢流阀,而是用先导式溢流阀,具体原因是不是因为先导式的调压范围远大于直导式???

网友:
恩学习了 谢谢各位高人

网友:
受教了,在这个论坛里个的学了不少

网友:
谁能解释下楼主所说的偏流盘啊,楼主能上传下结构图学习下吗?

网友:
谁能解释下楼主所说的偏流盘啊,没听说过

网友:
没明白你那个偏流盘什么意思

网友:
我也从中受益非浅,只是希望楼主能详细说一说动作原理;

网友(2011-05-01):
回复 网友B:

不能说高压的地方不能用直动式溢流阀,老师说:矿井下的液压缸用的都是直动式溢流阀!应该是说是流量不大的地方用直动式溢流阀!

网友:
我当时学的时候也看了半天,现在都忘了!

网友(2011-06-06):
先导的主要是系统卸压,直动的为背压阀或者安全阀,起这样的作用。

网友:
发一张图让各位比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有那位大侠来总结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压大流量的地方用直动式冲击很大,因为此时弹簧很硬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又学习了新东西

网友(2011-09-06):
直动式的溢流阀没有阻尼塞和偏流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