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咋磨损得这么快?

楼主(2009-06-11):
加工10号钢,刀具为白锋钢HBSS,硬度为65HRC,在车床上车十来个件刀子就烧了,咋办,用什么刀具牌号更好?谢谢啦!

网友:
呵呵~这么高的硬度,磨损快也很正常,建议用合金的,自贡的726或株洲的一个牌号的合金,

网友:
不会吧,是不是磨的刀有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不用钨钢刀呢?

楼主:
谢谢各位!我将这批次的产品与上一批的打了硬度,发现这批的材料要软一点!有点粘刀,所以易烧刀!准备试用下钨钢刀

网友:
钨钢刀也不一定好用,材料太软。

网友:
刀具估计硬度没问题,但切削参数如何?

网友:
切削是否加了冷却液,高速钢车刀是一定要加冷却液的,
还有就是你的切削参数有没有问题
高速钢65HRC的硬度是合格,没有问题的

网友(2009-07-29):
我加工的是轴承40Cr的,有时一个刀片才加工两件,也就是厚度为一百五的直径为两米大的直径减少三十五的量吧。是做风电轴承的。

网友:
轴承硬度高,建议用CBN刀片切削。 SPK陶瓷刀片效果不错,或许我可以帮助你 jason@maxwintools.com

网友:
软刚有专用刀片的

网友:
要加切削液  还有就是速度不能太快   个人意见

网友(2010-07-22):
是呀,用好一点的切削液,也许能好点

网友:
看下,长点知识,把楼主贴也顶上

网友:
这和磨刀  切削要素都有关系

网友:
用陶瓷刀片效果会好一点

网友:
加工10号钢,刀具为白锋钢HBSS,硬度为65HRC,在车床上车十来个件刀子就烧了,咋办,用什么刀具牌号更好?谢谢 ...
引用 网友A:

烧了是没加冷却液吗????

网友:
10钢,切削性能快接接近熟铁了,用硬质合金刀车削,不论选用什么切削参数,零件表面都是麻花的,用高速钢刀是个比较好的选择,但刀的主切削刃要庅得锋利,还要开卷削槽,切削速度50m/分左右,或者再低些,这种材料,软、粘,高速钢刀能用就很不错了。

网友:
建议用YT5 YT15 硬质合金刀具 ,高速钢的英文缩写是HSS 。楼主的HBSS是什么的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