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总是往一边偏,导致磨擦到同步轮挡边---请教

楼主(2009-06-12):
请教各位:
类似喷绘机的横梁,用同步带传动使小车往复运动,横梁有4M长,但是在运行过程中,同步带总是往一边偏,导致磨擦到同步轮挡边.两边轴的平等度也一直在调整,但还是往一边偏.

网友:
有没有张紧装置?

网友:
最好有个详细的图示,跑偏的原因不少,主要是结构和装配方面出问题

网友:
主传动轴心与被动轴心不平行所致,这种不平行的原因有很多,安装不平行,或者工作运动中安装位置偏移等等,对于这么长的输送用同步带?是否要求小车运动很精确啊?如果仅仅是实现的是小车行车运动没有太大的行车位置精度要求还是采用其他传动方式如:链传动或导轨+滚子等,造价低,对安装要求也不高。

网友:
带传动有个特点,传动带会向张紧较紧的一侧跑偏。建议“平安”将同步轮档边磨损的另一侧调紧一些,边调边看效果,看是否可行。或者干脆将两同步带轮改一下,将其改成鼓形的,即带传动面中间凸两边低。

网友:
带传动有个特点,传动带会向张紧较紧的一侧跑偏。建议“平安”将同步轮档边磨损的另一侧调紧一些,边调边看效果,看是否可行。或者干脆将两同步带轮改一下,将其改成鼓形的,即带传动面中间凸两边低。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改成鼓形?!

网友:
按楼主的说法,平行度已经再调了,但还跑偏。
还有一个可能,同步带两端的圆周长不等。
试试把同步轮外径车成一个圆锥。

网友:
这东西 很头通
不怎么好搞   而且又长!

网友:
同步轮轴心线等距,轴心线一定要(水平面)平行!!
前后同步轮左右不能错位!!!
横梁有4M长,中间是否拱形了??同步带被强制扭曲。

网友:
LZ不在线?出来回应下啊

楼主:
谢谢各位的分析,传几张图方便大家分析.

网友(点评):
同步带轮不能直接安装在电机减速机上面吧!跑偏有可能是这个造成的

楼主:
第二张图是左边张从动轮和张紧装置
第三张是右边电机直连主动轮
第四张开口的同步带用两个压块联接在一块铝板上,铝板通过安装在横梁上滑块左右运动

网友:
加个张紧的装置 试试

网友:
从图中看似是皮带收到偏载负荷作用导致皮带跑偏的,导轨连接段是否出现不在同一面上?

网友:
4M长,涨紧轮还有用?!什么鼓型,锥形更是离谱了,呵呵。
在同步带边上加几个挡块吧,否则随便你怎么做都会跑偏的。

网友:
可能是张紧边的安装存在不水平现象,导致一边受力大,一边受力小,当然这个没法绝对化,仍然有小的跑偏出现,因为较长,跑偏现象就被放大了,可以加几个挡块。带轮出现锥度的可能性较小,当然带的两边长短不一也可能出现跑偏现象

网友:
1、同步轮轴心线等距,轴心线一定要(水平面)平行!!
2、前后同步轮左右不能错位!!!
3、同步轮直径是否有大小头(锥形)
4、傍板中间是否拱形了??与带相擦,同步带被强制扭曲。
5、周长自制接头的同步带,两边周长不一样长,会忽左忽右跑偏。
6、试运行时,皮带跑偏长时间没调整到位,造成皮带已拉伸变形了,就算后来调整到位了,过几天后又会跑偏的,建议把这根皮带换掉

以上是我单位的经验,有时还得靠运气。

换带导向筋的平皮带(带成本高)

楼主:
哦.谢谢各位.
这几天还在继续不停的调整,以便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总是往靠近电机的一段跑偏?
如果是,可能是电机端同步轮悬臂结构造成。

网友:
同步带不需要张紧,可以适当放松,检查同步带齿和带轮齿有没有异常,不知道你说的往复运动是靠主动轮往复运动实现还是靠间歇机构实现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最好有照片

网友:
没必要安装张紧装置,主要是调整两带轮轴心线平行,两带轮端面在同一平面内就可以了,慢慢调 很简单的,调好了让它多走走

网友:
四米长,很难调整两轴平行度了,这么长,带估计都有不少误差了

网友:
四米长的梁如何加工的?如何保证轴垂直平行的?两根轴等距但是平行四边形?

网友(2011-07-10):
回复 网友B:

带子问题,带子成型机张力和工艺上的偏差(很难掌握的)。还有你的机器张力调节只有水平方向的平衡度,没有垂直调节的装置。垂直方向对带子跑偏有一定的关系。有疑问QQ893363788

网友:
同步轮的宽度做的大点,加工装配保证量轴平行

网友:
等待楼主解决的结果。关注中~~~~~~~~~~~~~

网友:
这个帖子让我学到不少知识,谢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C:
可以将电机装到小车上,然后用同步带固定做齿条,电机驱动齿轮,简单实用,不知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点评):
好主意,这下看你还怎么跑偏。。。(在展会上看到如此类似结构,一直想用下,不敢用。。。)

网友:
会不会是你那条梁钢性不够,弯了。

网友:
补充一下,有没有考虑过失稳弯曲,两端受拉力的话也会出现弯曲,可能出现同步带偏,4m长度也不短了,计算一下形变是否在合理范围

网友:
加两个张紧轮就好了,内凹的,带弹簧。

网友:
两个同步带的带轮不平行,不知道加几个张紧轮会不会好点

网友:
两轴不平行是主要,调节最重要,慢慢调张紧轮,一般同步带往紧的一边跑

网友(2011-08-31):
呵呵,同样问题,1360mm长同步带,中心距620mm左右,加张紧轮,总是偏一侧,求解

网友:
在这个当中,两同步轮的中一定要在一条直线上。

网友:
跑偏影响因素有很多,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要的有两点:一是两传动轮轴不平行,与水平面平行也很重要;二是同步带上的载荷重心与同步带中心线不在一垂直面上,相互距离越接近越有利

网友(2019-09-19):
引用 网友C:
可以将电机装到小车上,然后用同步带固定做齿条,电机驱动齿轮,简单实用,不知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同步带怎么固定,两边拉紧?齿轮齿条的见过,这种的有没有照片看看啊,长长见识

网友:
上家公司里有用这个做移载机构的,也遇到过,供应商一般还是调节装配来解决,大部分是安装或电机悬臂抖动问题

网友:
同步轮怎么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