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缸划伤 原因及对策---请教

楼主(2009-06-12):
工程机械(挖掘机械)的油缸经常在实际的使用中造成划伤。
不知各位大侠有没有人对此有过研究?有没有这方面的相关资料。
望赐教。

网友:
怎么划伤?你是说磕了?

网友:
加防尘套

网友:
一定要加防尘套!!切记切记

网友:
对呀,增加防护等级,ip

网友:
增加防护等级

网友:
增加防尘套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原因很多的  没有办法根除   只能从几个方面都做好了  尽量的避免   防尘好点  别进去灰尘  用导向环  避免柱塞跟缸体直接接触   提高加工精度   表面处理做好点

网友:
液压与气动件表面修复
应用范围:
1、用于缸体、活塞、液压缸、导杆、铜瓦、曲轴、滚筒、轧辊、箱体、缸体、齿轮键槽、转子轴承位等各类机械零件的断、裂、磨损、棱角崩损、加工超差、锈蚀等方面的修复;
2、对大型精密设备零件进行现场不解体修复;
3、对碳钢、合金钢、不锈钢、铸铁、铸铜、铸铝等各种进口、国产材质及不明材质进行修复;
4、对表面镀铬、镀钛、镀铜等复合材质及橡胶、塑料等非金属进行修复;
5、对相同材料或不同材料进行连接、固定、密封及管道、容器的带压堵漏;
6、还可用于零件表面的改性,使其分别具有减摩、耐磨、耐高温、防锈、防老化等各种突出性能。
修复特点:
1、零件在修复过程中常处于常温状态,不产生内应力、无热变形、无裂纹、退火、软化现象,无断裂的潜在隐患。
2、结合强度高,致密不脱落、耐磨、耐冲击、抗压、防渗漏性能可靠。
3、工艺先进,对修复零件材质、形状无特殊要求。
4、特殊补材,性能优异。硬度可达HRC60以上,耐磨性为45#钢调质的2~3倍,耐腐蚀性为不锈钢的1~~1.5倍。
5、对零件磨损的局部进行改性。通过选择不同性能特点的修补材料,使零件修复处的机械性能高于修复前的材质性能,故零件受力磨损的局部区域通过强化修复,不但可以正常工作,且从硬度,耐磨性、耐腐蚀性等各方面均超过了磨损前新品的性能。
6、修复位置准确、灵活,各种形状、各种斜面及无法解体的狭小空间均可修复。
7、修复周期短、修复速度快、可现场不解体修复,特殊情况也可边修复边生产。

我们最近修复一条油缸活塞杆好像是镀钛,成本很高的.

网友:
10# 开心 你这是用是么工艺来修复的

网友(2010-01-07):
很有可能是密封件用的不能达到标准。

网友:
工程机械大多数处在一个比较恶劣的工作环境中,这也决定了它自身的要求,对于镀层较薄的液压缸在一段时间后很容易损坏,首先可能是液压油受污染引起,固体颗粒造成,另一种则是在外界因为颗粒附着表面工作时导致划伤,至于碰伤那就属于操作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