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液增压缸内漏实物图片分析

楼主(2009-06-12):
(图片)

网友:
这个位置怎么能损坏呢,只与密封接触,不明白

网友:
铸造的不行.

网友:
使用的是一般压缩气吗?  是不是有腐蚀   造成应力开裂

网友(2010-02-01):
哈哈,是谁家卖给你的?找他理论去!这样的地方都会坏,说不定哪天整个缸都爆了~~

网友:
楼主用的哪家的气液增压缸,看上去象台湾的?

网友:
这样的情况还没有见过,但是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可能是原来就有吧!

网友:
同意3楼!这按说应该不受力的呀!

网友:
我们用的是HASKEL的,活塞上只有一道密封圈,沟槽处粗糙度也不高,但不漏.

网友(2010-04-22):
东风汽车转向器上经常会碰到“内泄”,可能o型圈的材料问题,温度问题、尺寸配合问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