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调心 油缸 浮动缓冲套---请教

楼主(2009-06-12):
在 和师傅们讨论 油缸缓冲 问题时候 , 有人讲到了 有用浮动缓冲衬套 的,有熟悉这方面技术的 工程师 给 详细介绍下 。谢谢!

楼主:
上个 自己根据描述 画的 示意图

网友:
曾经设计的油缸浮动缓冲结构,制着精度要求较高,缓冲轴材料也要求高,缓冲效果很好。

网友:
请问 三角槽  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还有 如何加工出来的 缓冲槽, 钢珠 是用来定位的吗?

网友:
能发个完整的图来看看嘛。希望给个参考啊。

网友(2010-08-07):
版主这浮动缓冲貌似挖机上油缸常用。。

网友(2010-11-10):
回复 网友A:

钢珠是起轴向限位已经能够让缓冲套进行径向浮动的,当然浮动的空间很小,至于这个东西怎么计算的;估计版主也不会告诉你的,自己研究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版主,您这个浮动套上面斜扁槽的角度和长度是如何取的啊?还是先选定斜扁槽的角度后,比如0.5°后,在计算斜扁槽的长度。还有您给的图中的缸底没有倒角的话是否会影响对中的问题。如能交流最好,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浮动缓冲套和缸底之间的配合间隙是按照什么来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需要提醒您的是,那个不是三角槽,准确地讲是斜扁槽,这个专利上也说了蛮多,挖机上面采用的比较多,至于怎么计算出来的你自己可以琢磨一下,具体的计算公式别人肯定不会告诉你的,当然也不会告诉我的;
2)至于怎么加工出来的,你可以找下浙江中达轴承有限公司,他们给小松加工浮动缓冲套,所以要求高和低你去哪里了、看下就知道了。希望斑竹给加点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