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障的原因是什么?太可怕了!在工作时脱落的。

楼主(2009-06-12):
这种现象太可怕了!在工作时脱落的,
老师们帮忙发分析一下呗。我觉得是油缸质量的问题。

网友:
图上看,像是个工程缸,图不太清楚,这就是所谓说的‘顶冒了’,可能是系统压力太高了,也可能是上腔回油有问题,也可能是突然的外载荷,还有可能是缸头的强度有问题,

你得把过程描述一下,大家乱猜,猜不准确,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缸出现过一样的问题,同意楼上说的,猜是不好猜滴!

网友:
也有可能是配合太紧

网友:
这种情况试压时也见过,确实恐怖,能在墙上穿个洞

网友:
大概是溢流阀的设定压力太高导致系统压力过高吧。不过的确不太好好分析要描述清楚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油缸是同步两根的其中一根,另一根伸出杆和活塞处是折断的(是图片中的油缸先出现故障造成的)。他们共同驱动一个大皮带架的展开与收回。在收回是也就是有正压变负压时发生的。
有几点现场观察:
1、两油缸在最后同步性上产是机械结构产生了晃动,很明显的。随机故障产生!
2、运动结构变化,由顶到拉加上瞬间的同性差晃动负载变化的产生的瞬间压力。
3、机械结构固定两点强度性弱。
分析:
1、在原理上没有问题,回路上装有发分流阀集流阀和单向节流阀,控制阀中位机能是“Y"的。油缸进行过排气,但故障的产生我现在一直怀疑是气体(管道中的)没有排干净。
2、油缸质量的问题,图片中的活塞压盖被卡簧在脱出时产生的压痕很深。压盖有足够的硬度会是故障机率降低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压力在油缸额定的范畴内15Mpa

网友:
请问油缸动作快吗?是冲掉的?有几种情况:如果速度快,可能惯性较大加上端盖安装不牢,速度快可以加SPEED.如果速度慢顶掉的,很有可能是压力过高,这是就应该检查溢流阀设定压力了,

网友(2009-07-17):
像是个工程缸,图不太清楚,这就是所谓说的‘顶冒了’,可能是系统压力太高了,也可能是上腔回油有问题,也可能是突然的外载荷,还有可能是缸头的强度有问题----精辟

网友:
要根据使用条件和故障发生工况来判断了、

网友:
这种结构没有过载等保护吗

网友:
超过了油缸设计行程?

网友:
机械振动可以看出两油缸动作已经不同步。
分流集流阀内部有补偿功能,若一侧压力过高,压力低的一侧阀口自动减少,保证两个油缸同步。是否分流集流阀卡死?
油缸与分流集流阀直接有二次压力阀吗?两个油缸是否为刚性连接?若刚性连接则不应用分流集集流阀。
附件为分流集流阀手册供参考。

网友:
压盖有足够的硬度会是故障机率降低一点。

网友:
看不出来油缸的连接形式。

网友:
估计是油缸 的毛病,但是不可怕,液体不被压缩,一泄漏马上就没劲了,一般没有安全问题。

网友(2009-11-02):
是不是强度不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