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e国标库轴承命名规则---请教

楼主(2009-06-12):
请问怎么样找到自己想要的轴承?
比如打开GB276文件夹后,里面的命名规则和手册上的完全不一样,试着找了也找不到自己想要的。

社区高手多,在此求助,谢谢!!

楼主:
已找到解决之道

自问自答的感觉真不爽
不过本着分享的精神,还是要公布出来的
刚刚用轴承应用专家时候发现原来国标库用的还是老型号,所以会让人感觉无所适从。

下面举个例子:
查内径100的深沟球轴承,出来9个型号:
1

2

3

4

5

6

7

8

9

新型号

16020

6020

6220

6320

6420

61720

63720

61820

61920

旧型号

7000120

120

220

320

420

1000720

3000720

1000820

1000920

示例:

而同时国标库里GB/T276里轴承如下图:

    打开其中任意一个组件时候就会出来一系列型号,只是后两位的改变来表示不同的直径。例如要选用的是10620型号的轴承,先打开“7000100.asm”,会看到如下对话框:

    其中7000120就是咱要选用的16020了。

    总结:要选到自己想要的型号,先按旧型号确定前几位找到是哪个系列,再根据后两位或者三位吧确定直径。
    现在不好的一点是机械设计手册上好像没有对应的旧型号,所以一般得用别的来查得旧型号,网页上一般都会有旧型号标识。另外一些很大直径的轴承国标库里好像也没有吧,昨天要找个内径460的角接触就没查到,小不爽ing

终于编辑完了,申请老鹰同志加分,不知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