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迅速计算出小圆的个数?

楼主(2009-06-12):
先画一个大圆、大圆里面阵列了很多规则的小圆。小圆是需要打孔的。
怎么迅速计算出小圆的个数。

问题:我小圆几百个。无法数清、
怎么解决、

网友(2009-07-16):
全部选择小圆——单击右键——属性查询——弹出“查询结果”对话框
里面顺序且详细列出了每个小圆的全部信息,最后一个就是总数量

网友(2009-08-19):
你说的是管板吧,按行乘列计算好一些

楼主:
问题圆每行是不规则的啊。

网友(2012-07-10):
属性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