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零件的怎样派单?

楼主(2009-06-12):
请大家帮我想想有没有什么好的软件,对机加工零件怎么自动去安排到机床生产,怎样去自动统计工时,怎样去统计成本,Excel能不能实现此功能,谢谢!

网友:
可以的,用公式

网友:
单件小批生产没有什么现成的软件,主要还是以工时计算工作量,可以用Excel辅助,我们单位编过一套,但需要技术,采购,生产共同配合使用,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网友:
搞那很麻烦的

网友:
长线产品可以这样搞,,每样工序的工时都定下来了。如果是临时的、短线,没那个必要,还是要估算工时

网友:
首先,像你说的这么好的软件,我觉得目前没有,不过话有说回来了,即是这样的软件有,具体的操作也是一件难事,以目前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本身的管理就比较混乱,工序安排也不是很地道,存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比如说工时,单件和批量是一回事,急用件和计划件是一回事,具体的现场操作是个问题。

网友:
我觉得可行性不高,加工中有时候状况也很多的,要标准化还是有一点的难度的

网友:
大批量加工,在工艺设计及工时方面可以设计公式0 ?+ k' ~1 `% g' }% M
若是单件小批量生产,几乎没必要这样做,一般都是凭经验估算工时的,没有万能公式,不可以走捷径的

网友:
学习一下,大家说的不错哦。具体的软件是没有,要想达到具体某个目的,需要自己编哦,这很少有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