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KAD中如何将长方模放在旋转模上-冲圆弧?

楼主(2009-06-12):
CNCKAD中如何将长方模放在旋转模上冲圆弧?

谢谢!

网友:
把圆弧打断成和你长方模差不多长!然后单冲就行的!比较烦罢了!但可以用的!

网友:
顺便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床子

楼主:
3# dsdnjx 扬力的

网友:
用我上面说的方法行的!我试过的! 3# dsdnjx

网友(2009-10-10):
怎么样把圆弧打断

网友:
不要那么麻烦 直接用链步冲

网友(2010-04-26):
谢谢楼主的分享    十分受用

网友(2010-07-26):
直接用步冲就可以的,选择时一定要是在自传工位上

网友(2011-05-08):
用自转公位就可以冲,RE5X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