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过滤网更换---请教

楼主(2009-06-12):
液压过滤网应该在使用多久时间后进行更换?更换下来的过滤网能否清理后继续使用,如果可以有什么方法和要求吗?

网友:
用到破了的时候更换。清洗:热肥皂水和氨水溶液浸泡15分钟,甩干后从外向里吹干。一般一年一换。

网友:
以前不知道,谢谢啦

网友:
用多长时间得看工况

网友:
有根据吗??我们常用煤油清洗。
我试过,比如FAX-100*10 这种滤芯根本就不能洗出来什么东西,客户一般都要求换新的。

网友:
多久换一般看工况,半年,一年都有。
一般的滤芯都是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