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孔加工如何更快?

楼主(2009-06-13):
我要在一条30大120长的中心加工一个12的通孔,精度-0+0.01.要求快!!如何做?

网友:
要快就用枪钻啊,定制钻头,就OK了,又快,光洁度也好
120长在怎么慢3分钟也搞定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工件的是什么材质的~

网友:
工件是棒材还是四方?楼主还是传图纸看看吧~

网友:
楼主能否用机械术语说明问题?

网友:
枪钻装在加工中心上,直接搞定,速度很快

楼主:
补充一下,是781棒材的,硬度是35度。楼上说的用枪钻可以吗,我没用过,能达到精度吗?

网友:
枪钻可以用,但必须用专机。加工中心上由于是靠引导孔引导,如果引导孔的精度无法满足的话那这个孔的公差肯定满足不了。1道的公差对枪钻而言也非常严格了,非要比较理想的状况才能达到。即使达到,枪钻的寿命也会非常短,因为倒锥的存在,枪钻磨几次就超差了。
效率不用担心,枪钻的效率还是很快的。

楼主:
多谢各位的意见,想要快都是比较难的,慢就慢点吧..

网友(2009-08-31):
这个精度钻可能达不到.

网友:
用枪钻没问题,不过得用专机,有的也用车床或加工中心改造,不过机床不好或没改造好的话,有可能精度就达不到了。

网友:
0位到一丝公差,枪钻有难度的!!

网友:
可以用普通车床改成枪钻机床,不过加工精度可能困难,我们厂就是用枪钻加工深孔,不过精度没这么高。

网友:
用枪钻,在加工中心上钻。如果没有加工中心,可以用普车、数控改装,试试

网友:
一个12的通孔,精度-0+0.01长120    只能内圆磨     才12¢-0+0.01  120长我看也难磨的起

网友:
推荐山高刀具公司的硬质合金深孔钻,不用钻引孔,效率比枪钻还要高

网友:
可以先用一般的硬质合金钻头钻,如果精度不够,然后用绞刀绞。

网友:
就采购长度合适的枪钻,我公司还加工直径26,长200多的深孔。枪钻刚性好,精度容易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