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齿加工后齿轮跳动超差,到底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6-13):
转自昨天我在机械加工区的一个问题。加工如下图所示要求的齿轮。加工以后图示的外径振0.015超差,一般在0.02以上,找不到原因,我怀疑芯棒太细小,加工过程中受轴向和径向切削力后变形所致,求解。装夹如示意图说示。转速600r,进给0.2mm/r。2级精度半自动滚齿机。

网友:
楼主装夹思路是正确的,就是芯棒不能做得过长,芯棒做得过长,而且一窜子做了好几个齿轮吧,每个齿坯的内孔与端面的误差是不一样的,一窜子做得过多,齿坯的累积偏差就要被叠加到所加工的每个齿轮上.车床加工出的齿坯不可能每一个偏差都是一样的.你就是芯棒做得一丝也不跳的话,你做的齿坯跳动不好,做出来的齿轮照样是跳动很大的,所说加工薄的齿轮一窜子不能做得太多,以能够保证精度为主要任务.
芯棒越是细小,一窜子就能做得太多,这样由于齿坏的端面跳动不一至,倒致芯棒产生形变.芯棒会偏向一边,所以做出的齿轮的齿圈跳动会变大的.

网友:
按孔公差,多做几个芯棒。
检查前后零件的公差规律。
检查加工时顶尖的跳动范围。

网友:
是啊,要想做得好也只能用这个办法了.分批次做.每做完一批,就要换一次芯棒,也是很烦的.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答。做这个东西我头都大了,回头类似的产品还有好多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网友:
对不起,恕我直言。视觉上都觉得顶尖太细长了。

应该尽量高被加工零件的装夹刚性。在此分享一张图纸:

这是瑞士MZ公司的 齿轮、蜗杆复合加工机床MZ130
手册中提供的典型工件装夹范例。

所谓复合加工,是指滚齿、外旋风铣两种功能都具备,
卧式结构。刀架可由垂直态转至水平态(外加所需螺旋角/升角)。

网友:
提高芯棒的刚性,主要是芯棒的材料和热处理,顶尖孔尽量做的大一点,提高芯棒抗弯曲能力,

网友(2013-06-07):
1。是机床的运动偏心 2。加工时的几何偏心!

网友(2021-10-05):
你们这个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我们也出现同样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