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两个零件开口如何加工?

楼主(2009-06-13):
接头一切割线通过中心,受力较好,但不好切开。
接头二切两边平行切割,受力很差。
想用第一种,但加工说不好弄,有什么简单的办法?
零件外径6mm,内劲3.4mm

网友:
看精度,不高的话,用普通铣就可以。

楼主:
第一种怎么铣?
那样的铣刀也难找吧?
根部公差倒没什么,只是有个圆角

网友:
第一個用線切割﹐第二個用普通銑。

网友:
还是线切割吧

网友:
都用普通的立铣就可以了。工件竖着夹,没有圆角。
第二种简单。
第一种每个槽要走刀两次,用小的铣刀,只是麻烦一点。
没问题的,做铣床的师傅应该会。

网友:
是不好找,还是线割吧

网友:
嗯,很容易,wsbn007 的方法就可以啦!

网友:
如果是钢件,就用线切割

网友:
量大的话,建议直接冷镦完成

网友:
第二种线切后清根、修磨。
第一种先轴向线切,再手电钻靠近根部打个孔,把要切的部分拧下来,然后铣刀清根,这样保证了位置度,也方便加工。

网友:
普通立铣就可以  刀具用立铣刀。

网友:
精度,不高的话,用普通铣就可以。

网友:
铣削啊,分度铣削。

网友:
工件装夹在圆盘上,在铣床上分度加工。。。。。。

网友(2009-07-30):
用立铣可以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