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线的三相四极插头的最上面是零线还是地线?

楼主(2009-06-13):
电机线的三相四极插头的最上面是零线还是地线?
该怎么与变频器连接?
四线制的电线中的零线该怎么鉴别?

网友:
最好拍个图上来

网友:
三相电机是不接零线的,没意义。接的是保护性地线。所以,那根线是地线。
变频器本身有接地点,三相输出(U,V,W)接电机的三相输入。
三相四线制中没有零线,要三相五线制才有零线。
零线是功能性的,要是负载平衡就没必要有零线。而地线主要是保护性的。

网友:
接的是保护性地线

网友:
接保护地,其实上面有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