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保持器发生断裂被客户退回了!有无简单方法鉴别尼龙制品性能?

楼主(2009-06-13):
我公司采购的尼龙66保持器(添加玻璃纤维),装配到轴承上,发往用户,结果发生保持器断裂现象。客户现在不敢使用我们的产品。

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条件对尼龙保持器的性能包括材质进行判别,不能对供应商提出什么整改要求。

对尼龙制品性能(强度等)材质(是否是回用材料)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判别方法?

谢谢!

网友:
首先分析,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通现象?是什么类型的轴承?

如果因保持架受异常负载,也可能损坏保持架。所以首先分析是保持架的质量问题,还是客户使用不当造成的。

网友(2010-01-03):
l把尼龙产品放人开水里2到3小时 让零件保湿

网友:
如果是大批量断裂,考虑的问题如下:
1.客人的安装及使用是否恰当;
2.尼龙的材质问题;
3.尼龙保持器模压出来后,是否经油煮, 温度及时长如何?

网友:
把尼龙产品放人开水里2到3小时 让零件保湿
请教:保湿后怎样判断?

网友:
太强了,我们也碰到类似的问题,就是那它没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