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切槽刀与切断刀的结构区别

楼主(2009-06-13):
切槽刀与切断刀在结构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
难道没区别阿?

网友:
一般切断的刀片都可以切槽,一个刀杆上可以换专门切断和切槽的刀片

网友:
区别是有的,看你用的是哪个品牌的刀具,我再告诉你区别。
 1# tyjx123

网友:
品牌不同才好说啊

网友:
如果是切平底槽,要用槽刀。因为很多切断刀片切出来的槽底都不是平地。
一般来说,切槽刀可以当切断刀用,切断刀却不一定可以当切槽刀用。

网友:
切槽刀的形状由槽决定,切断刀形状没什么限制。

网友:
切断刀形状也是有宽度限制的。
知识大家不关注罢了!

网友:
相对来说槽的种类很多,切槽刀的外形也不尽相同.

楼主:
如果用切槽刀去切断工件,容易折断车刀,是吧?

网友:
几乎没区别
硬要有的话,那也是切槽刀前端一般都短,只是满足切槽深度而已
而切断刀一般都较长,比去满足大于工件半径这一基本要求

网友:
这个讲的是对的。
切断刀之所以不设计成直线,是为了断屑和获得更好的刀具寿命。
某些场合还可以使用主刃为斜线的切断刀。

 6# 阿健

网友(2009-07-17):
确实!切断刀刀头一般宽度在(2.8-3.0)宽了会发震

网友:
个人觉得普通车床上应该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另外一个原因,切断刀宽度较小,能最大限度的节约工件材料。
 13# zhanghanzhou123

网友:
两者使用上有时可以混用,但其意义上及截然不同

网友(2009-10-06):
手扶拖拉基 (2009-6-14 00:11:29)

一般切断的刀片都可以切槽,一个刀杆上可以换专门切断和切槽的刀片
这是搞颠倒了,切断的怎么能切槽?切断刀有方向的

网友:
槽的种类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