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设计中主要阀指的是什么

楼主(2009-06-13):
在用户协议中,有时液压站中写主要阀选用进口,主要阀一般指的是什么

网友:
溢流阀,换向阀,调速阀什么的。

网友:
在用户协议中,有些关键的阀,我们最好指明。
因为对“主要阀”的理解不同,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而厂家出于成本的考虑,肯定会降低设备配置要求。
如在冶金LF炉液压系统中,电极升降控制阀肯定是关键阀,我们要指定品牌。
对于用户来说,协议“宜细不宜简”。

楼主:
谢谢各位,明白啦

网友:
液压站中的阀有哪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