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铣刀铣螺纹的程序---探讨

楼主(2009-06-13):
看了很多人都在问螺纹铣刀铣螺纹时的进给和转数之间是什么关系,答案是没关系,当然是螺纹铣刀,不是丝锥额!
  螺纹铣刀加工螺纹一般都是用宏程序来编制的,道理很简单,螺纹铣刀每走一圈,Z方向因该增量下去一个螺距,如此循环到深度即可,例如用直径为10的螺纹铣刀在坐标为X100 Y50的地方加工M40*2.5深度为50的螺纹,程序如下:

6
  G0 G90 G54 G40 X0 Y0
43 Z50 H1 S1000 M3
  #1 = 10                     (刀具半径)
  #2 = 20                     (要加工的螺纹半径)
  #3 =2.5                       (螺距)
  #4 =0                         (z方向初始的深度)
  #5 =50                       (目标深度)
  G52 X100 Y50             (建立局部坐标系)
0
  G0 Z3                         (下到安全高度)
  G1 Z-#4 F200             (下到初始值)
[#2-#1]  F1000    (位移到目标位置)
  N100 #4=#4+#3         (计数器赋值)
-[#2-#1] Z-#4 F500(3轴联动铣螺纹)
  IF[#4 LT #5] GOTO100 (判断是否到达目标深度)
0
  G0 Z200
91 G28 Y0
30
此类程序有点弊端就是深度有可能会多一个螺距,如果深度要求较高的话,建议更改刀具长度来弥补。
  此类程序的优点就是方便修改,如果螺纹超小就直接改#1(刀具半径),反复铣削是不会让螺纹超大或烂牙的。
   注意:选择正确的螺纹刀(主要是螺距),程序中GOTO的输入为英文哦,我原来输错成数字后,老是报警,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原因,希望能帮到大家,有不足的地方请指出。

楼主:
搞忘取消G52了,用G52 X0 Y0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单刃螺纹刀,转速和进给速度没有一个配比会不会出现乱扣呀?

楼主:
不会,放心用吧!

网友:
正在学 西螺纹

网友:
这个也需要用宏程序吗,我遇到是不会用的
O0001
G0G90G54X100.Y50.S1200M3
G43H2Z50.M8
Z1.
G1Z0.F100
X115.
M98P2L20
G90G1X100.F100
G00Z200.
M30

O0002
G91G2I-15.Z-2.5
M99

网友:
以前上学的时候用过宏程序,现在时间长不用,忘的差不多了?~
程序中“LT”是什么意思?~
IF还像少了一个吧?我忘记少那个是什么,太长时间不用了。
但有“如果。。。。”  就要有“否则。。。。”
我不知道对不对了~
向你请都一下!

网友:
G01就能编,我可以考虑以后有空时写个软件,直接编出程序,这个不难,我可以提供免费下载。国外刀具贵的原因主要就是在服务上赚钱,螺纹铣也一样,没他们的服务我们的加工者就不知道如何编出合适的程序,而国内卖刀的不给提供这样的服务,也不去研究,因此没有任何竞争优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当然也可以,但是我不喜欢用子程序,因为经常会被误删除,有时间的话可以用自变量赋值做成模块,再用G65调用,这样就能固化了,类似的列子会在以后的帖子发布,至于8楼的朋友说的“LT”指的是“小于”,IF[#4 LT #5] GOTO100 这句话是判断Z是否到达深度,如果当前深度(#4)小于指定的值(#5)就到N100的地方,如果(#4)大于#5就直接到
G1 X0
G0 Z200
G91 G28 Y0
M30
如果你说的少的是"THAN"的话,在这里可以不用,要用的话就给一个螺距的倍数,列如:
IF[#4 LT #5] GOTO100 可以改为 IF[#4 LT #5] THAN #4=50

     “than"是什么意思就不用我说了吧

楼主:
另外说明一下,本人可不是卖刀具的,我倒想去,听说一个月卖得好的话可以有6000,只是我们经常用进口刀具,不过个人建议买国产的,株洲硬质合金做的刀具就不错

网友:
如果加工的螺纹多,我建议在用户循环里面编个固定循环子程序,给出的变量包括螺纹深度和螺距就可以了,不需要用宏程序,其实现在系统自带的循环程序都是N年前的了,现在系统的指令能让你很简单就能编写循环子程序。这对不能熟练编程的操作人员很实用,只要告诉他们需要修改什么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2009-07-29):
如果用单刃螺纹铣刀(直径是20),去加工M30X2(深为14)内螺纹时,可否一刀成品?还是若干次?转速应如何确定?进给量如何确定?要是分若干次,程序应如何编制?

网友:
一点建议:如果加工盲孔,我们在实际加工中会把初始深度和目标深度调换一下,也就是说,螺纹是从底部开始铣到上部的,道理不言而喻了。

网友(2011-03-02):
谢谢 有别的宏程序吗有就发给我啊

网友:
   g2走玩不是回到起点吗?这样编写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以M52*2刀具直径26的为列!
    #1=52.    孔直径
    #2=26.    刀具直径
    #3=28    孔深度
    #4=0     设个自变量
    #17=2.   螺距
    #5=[[#1-#2]/2]    计算半径
    G54G90G0X0Y0S2300M3;
      G0G43Z50.H1M8;
      Z4.;
      Z[-#4+1.];
     G1Z-#4F200;
     X#5;
    WHILE[#4LT#3]DO1     当指定的#4螺距小于#3孔深时程序继续
  #4=#4+#17;
  G2I-#5Z-#4F500;
  END1;
   G1X0Y0F1000;
   G91G28Z0.;
  M5;
30;

网友:
真的受教了顶各位。。。。。。。。。。。。。。。。。。。。。。。。。。。。。。。。。

网友(2011-05-02):
能用G33帮我编一个吗

网友:
老大、、有不要这么麻烦么、、、现在的好像螺旋下刀吧、、、用螺旋下刀计算好螺距直接下刀就行了吧!!!

网友(2012-05-12):
卧式加工中心铣螺纹有的地方牙尖有的地方平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有问题,尺寸精度太差。

网友:
我处(四川)可供二手螺纹铣床一台,型号:SB6110A,加工螺纹最大直径:100mm,加工螺纹最大长度;80mm,八成,青海二机床厂94年产,有需的朋友请联系。13990568820肖

网友:
这个支持,相当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