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号HT250的箱体本体截取试棒抗拉不合格,求助!

楼主(2009-06-14):
我们出口了一批箱体到美国,材料是HT250,单铸试棒抗拉合格,但是美国人从本体上截取的试棒测试不合格,他们检验出的抗拉只有170MPa。这个箱体大约长度800mm宽度600mm,一般壁厚不到20mm,最大处厚度超过60mm,现在还不知道美方在那个部位截取的试棒,但是这个测试结果差距也太大了吧。

零件是个长方形的蜗轮箱箱体!

网友:
单铸试棒的性能要求应该比铸件本体取样的要求高一些,毕竟热处理时还有一个热处理均匀度的问题

在铸件上有一个性能差异,最好交货时,自己也做本体取样!

网友:
是有差距,但差距没有这么大,标准上好象有,多大壁厚对应的强度应该是多大有一个说明的。

楼主:
我又翻了一遍标准,标准上的数据是对应简单规则的零件的,我们做的蜗轮箱,长方形的,还有几处厚壁。。。

网友:
我查了一下,《铸造工程师手册》157页上讲:铸件壁厚在20-40mm时,强度为205Pa,铸件壁厚在40-80时,强度为180Pa。

网友:
在另一本《铸造工艺设计技术和生产质量控制实用手册》上是这样说的,GB/T9439-88灰铸铁的抗拉强度
壁厚2.5--10 mm  抗拉强度  270Pa
壁厚10--20 mm  抗拉强度  240Pa
壁厚20--30 mm  抗拉强度  220Pa
壁厚30--50 mm  抗拉强度  200Pa

楼主:
谢谢:)

不过那两本书有没有提到铸件的复杂程度,壁厚,形状的?国标中有几句话提到的,但是很含糊。

网友(2009-07-25):
不论哪个标准,你的铸件抗拉只有170总是不合格的。因为铸件的壁厚只有20毫米。应该采用附铸试块,按标准做。铸件出去时,附铸试块不要取下。这在订合同时就应讲明的。美国人不可能以本体来做试棒的,那是破坏性试验啊!

网友:
8楼哥们说的对,要在本体上取样做理化试验必需在订立合同时双方都先协定好取样位置以及其它相关标准。由于冷却条件和程度的不同,试棒与本体取样的机械性能指标是有差异的。

网友:
试棒和本体取样肯定是有差异的,再是壁厚过厚应该差的比较大!

网友:
由于两者的冷却程度和冷却条件不一样,其机械性能包括抗拉、屈服以及延伸率就都不一样。我们也做过类似的试验。

网友:
控制好自己的工艺流程.自己也做一个本体试验.对不合格的进行横飞化验.看看结果再说.因为你给的太简单了,不好说!

网友:
控制好自己的工艺流程.自己也做一个本体试验.对不合格的进行成分和性能功能.看看结果再说.因为你给的太简单了,不好说!

网友:
没有钱付款的理由。

网友:
有道理  经常有些厂家压款  你去送货外观稍微差点不要紧   但是只要你一要款  马上就挑你毛病  这个地方不好 那个地方不好  这点扣点款   那点扣点款   不是说外观就是不好  但他就是鸡蛋里面挑骨头   记得有个厂家因为汽车模具底面没倒角(没按规定倒R25的角  倒的R20的角)扣款800元

网友(2010-03-30):
如果你用的是普通砂铸造,再加上你的试棒是先浇铸,工件是后浇铸的,是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这就要你们严格控制化学成分及浇铸温度

网友(2010-05-25):
不要在数据上做文章,要在质量方面下功夫。

网友(2010-06-29):
也可以问下美方的实物试棒需要拉到多少,到时候自己检测下就可以了

网友:
八楼和九楼说的都有道理,看来你的合同上写的检验方法有毛病

网友:
同意“应该采用附铸试块,按标准做。”我们做的零件全部都是出口的,没有像那样给客户取过,而且有的客户当收到货后再来要我们第二批发货时把前批未发试棒带过去的做法都有,就没有他们本体截取的。

网友:
你的产品上有超过60厚的地方,应该在超过60厚的部分用附铸试块来测量抗拉强度,试块的壁厚不能取30,重要的是这个产品你们采取的是怎样的工艺,产品结构是怎样的,重量是多少等等,你都没说清楚,还有你到底是想表达你们的产品为什么会抗拉强度不合格还是想表达美帝是不是违反了检测标准,你也没说清楚,还有美帝的检测标准可是和我们的不一样哈,你们的合同上有说明吗

网友:
亏他想得出来,又想便宜,又想高质量。

网友:
图纸上应该有规定的,如果标有本体强度要求,那就要取本体试棒。截取位置一般图纸上也会有标注。没有的话,交样品前就必须统一截取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