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夹头单件加工---请教

楼主(2009-06-14):
做机床的,现货,销售时需要配弹簧夹头。弹簧夹头(夹持尺寸)要根据用户的产品定,每一家都不一样,机床定了就急着要。
     各位大侠给出出主意,怎样缩短交货期?最好是一到二天就能交上。
                                                       谢谢!

网友:
外面有卖弹簧夹头的毛坯,已经线切割好了,回头你只要加工内孔就可以了。一般是弹簧钢做的。追加工很方便的。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怎样保证追加工内孔后,是否能保证同轴度。
我对线切割加工不太懂,它的找正方法是怎样的?要同轴度。

网友(2012-04-14):
把夹头上到机床上,锁紧车内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