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车短轴,刚吃刀时工件动了,活顶尖顶的也不正了---请教

楼主(2009-06-14):
在普车车短轴时,零件总长178MM,外圆45MM.车外圆车到35MM,一刀10MM,怎么刚吃刀时工件动了,活顶尖顶的也不正了。大家帮帮忙,谢了

网友:
一边车个台阶,夹在台阶上面开始干吧!车完一边再调头车。只要你的刀子好,单边5个毫米算什么啊??

网友:
你现在是怎么装夹的?如果一夹一顶应该是不会跑的

网友:
肯定没夹紧。工件受力时轴向窜动,导致活顶尖松动。解决方法一:夹头车台间,二:车头装靠山。

网友:
工件没有夹紧

网友:
难道在用双顶尖在粗加工????那应该也不可能啊,也要换头车啊

网友:
也许你的卡盘该换换了。

网友:
应该是没有夹紧

网友:
卡抓可能磨损了

网友:
1.没有加紧,解决办法,夹紧工件和道具;
2.刀具硬度不够,出现让刀,刀具与工件硬性挤压造成工件松动,建议压紧刀具或更换硬度高一点的刀具。
3.车床“力”不够,吃刀量大时车床不稳定,可适当减少进刀量。.
关于顶针不正的调节方法有很多种,一般的有经验的老车工都可以解决,只要导轨和丝爪没有问题,通用的方法一般均为利用标准的工件进行校正顶针,

网友:
根据你自己的装夹方法调整一下,工件夹牢了,活顶尖也就顶正了。

网友:
进来看个热闹

网友:
掉头车吧。

网友:
如果是一夹一顶,夹紧的话不会动,如果是两顶的话,建议先用一夹一顶粗车,再用两顶精修一下。

网友:
两顶没事吧,我车偏心也是一刀10MM。工件松动可能鸡心夹头没夹紧

网友:
同意二楼的做法

网友(2010-01-22):
如果车光轴的话,用端面拨动顶尖,直接一刀完工,就看顶尖质量了。就算车2到也比掉头快。

网友:
听起来,不像是问题。

网友:
换抓OR检查尾座是否松动

网友:
呵呵,楼主的夹紧有问题吧,5MM没什么啊。

网友:
可能没夹紧或者是卡盘磨损了

网友:
这个很好加工的呀。10毫米单边才5毫米呀,我车过单边10毫米的。不过我想你可能是没有夹紧。

网友:
也许你的卡盘该换换了。
引用 网友A:

说的好   这是很简单得道理 卡盘用久了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在生产中属于常见得情况  也有了能是你得工件毛坯不规则卡抓不能完全接触毛坯  当工件受切削力影响时 就会晃动 .........     若是这种情况 可以把卡抓未夹到毛坯的地方用适当厚度得铁块垫好夹紧

网友:
走刀量太大了没有靠山顶住就会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