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缝大小如何计算?

楼主(2009-06-14):
各位哥哥姐姐,我在设计一个钢结构件,力和弯矩算完了,剩下焊缝大小和强度不知道怎么算,知道的请帮个忙告诉一下喽。

网友:
焊缝一般是不要算的。采用等强焊接, 只要你的焊缝的截面不少于母材的截面积就行了。

楼主:
我已经找到就算公式了,在机械设计手册里,焊接工艺那一张有焊缝强度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