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热泵

楼主(2009-06-14):
有没有人用过热泵,有相关资料吗?传点上来学习学习,热泵用在纸机蒸汽上,好象比较节省能源,不知道具体工作原理

网友:
泵的工作原理是一样的,只是热泵的介质是高温,启泵时要按暧泵的操作步骤和延长时间才能投入正常运行(主要考虑热胀尺寸),这是十几年前的用泵情况,现在不知有无新的热泵产品代替。

楼主:
你说的是普通的泵吗,我说的是象阀一样的,用在造纸行业,烘缸蒸汽上的

网友:
哦,是那个我们没有用过的。

网友:
是将热量集中在一起的泵

网友(2009-07-25):
热泵是指直接利用热能作为能源或者动力的装置,查下百度就知道了

网友:
空调系统是热泵的案例之一,希望不要被各楼上的误导!

网友(2009-11-30):
利用地热作为动力的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