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轧机的间距

楼主(2009-06-14):
这几天老有新手问我轧机之间给多少距离来布置,其实是个工艺的老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回答,但作为新手,资料匮乏的情况下布置有难度,不敢下手;
从根本来说,连轧的工艺布置,是根据功能来看的;
      比如粗轧:这个区域是大变形的延伸区域,他的布置上就没有什么具体工艺要求,只要设备检修位置留出来,(设备之间留有1。2米检修通道)就可以了,至于说留大点可以不,肯定可以的,这个不是原则性问题,宽松的地方可以给出处理工艺事故的空间,是好事,但增加了厂房建设的投资,是矛盾的,怎么把握下就可以了,工艺上其实基本没有什么要求,此处的工艺事故基本为零,除非停电,断辊等非常规故障;
     作为有飞剪的区域要注意同控制专业联系,主要是检测仪和反馈速度能不能使飞剪得到合理的应用。
    作为有冷却水箱的地方,注意水箱的冷却段和恢复段长度
    作为有活套的地方注意活套的套高和套长关系,成什么角度
   另外考虑导卫的长度,
   作为半连轧考虑中间轧件长度
   板才考虑轧件在每道次长度,冷却水段的长度
  有侧活套的设备考虑间距
  反正一个原则,地方大了显得生产霸气,紧凑的多出现在改造,将就目前场地等
型、线、板、管都差不多没有特殊的地方

网友:
大虾讲的不错,很明了,还有一点就是间距和控制方式还有一些关系,比如采用微张力控制时,间距和电机以及控制系统还有一定关系,

楼主:
是的,过街大下讲的极是,在控制当中,连轧的要求是高的,在无张力轧制过程中,要求刚性秒体积流量是不现实的,这个东西要靠电机的能力达到,但是大家很清楚,如果电机在负荷的过程中无动态速度降低是不可能的,同时如果在动态速降要求过高,回造成电机的制造成本成倍的增长,工业上为了缓和这一矛盾——也可以讲是电气和设备向工艺妥协的一种思路,就是在工艺设计时候,考虑给他预提速,来补偿负荷过程的速降问题,这样就有了控制当中的动态补偿和动态速降的概念,也有了活套的概念,这个量直观描述为转速的变化,RPM表示,一般量化为8%以下,熟练后基本上可以控制在3%以内,当然完全驾驭设备后可以达到1。5%。

网友(2010-08-04):
大虾讲的不错,很明了

网友:
有没有相关资料提供学习呢  比较好的资料推荐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