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为何这么难?!

楼主(2009-06-14):
在普车上钻一根25大150长的钛材棒料,钻通孔20大.无精度要求.钻的时候老是粘刀,必需钻一下拉一下,如果不是老拉出来,钻头很快就给磨坏了.但这样钻实在是又慢又累.请问有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
棒料是什么材质的啊?这关系很大

网友:
钛啊?我还以为您抱怨铸铁呢……

网友:
钛材就是这样换刀吧,并加冷却,提高车速

网友A:
钛合金的确不好加工,必须要打打退退,否则钻头都可能烧掉,可以的话你试试含钴的钻头

网友:
材料问题嘛。解决办法你也写了啊,就是打打退退。不过有些机床可以震动切削的,也有一个放在机床主轴上的叫做脉冲加速器的东西,好贵哦,几万RMB。

网友:
关键刀具角度,你把刀刃夹角改为160度,试试。

楼主:
多谢各位的提出来的意见!前两天又接了一批钛材,这次我自研造了一把钻头.应该效果不错.

网友:
我猜你加工的是钛合金,可能我们和你的叫法不一样,外面灰白色较硬,里面是淡淡的黄色较软,有些摸上去会一点白灰,经过我手加工的钛合金都不算少了,用YG8的刀和高速钢钻头,算是容易加工.材料出现问题是常有的事,材料布满沙孔,或者太硬等.粘刀这现象倒是正常的,打孔时钻头没什么异响基本上不是材料的问题.从事机加工10年了,加工过的材料也比较多,觉得越是贵金属就越容易出问题,不同厂家生产的总会不一样,除了棒料45号钢,尼龙,和不锈钢外,其它常用不常用的材料都出过问题,看开一点吧,这就是中国的现状,几个星期前一个金属回收商来电话说我司一种金属屑的成分只有正常的60%,当然我加工时就知道它是有问题的,材料不合格在中国来说太正常.慢慢你就会习惯了.当然,在这里我不能说你的钛材有问题,毕竟我没看过和加工过,我说的只是一些话题外的事.

网友(2009-08-01):
钛,HB195,不硬!易切削!从钻头想办法!可高转速,加冷却液!!

网友:
建议用群钻, 顶角大一些.

网友:
钛的东西是不好弄

网友(2010-11-08):
正在研究钻孔中,学习下,谢谢了

网友:
走来看看,长长见

网友:
正在研究钻孔中,学习下,谢谢了!!1

网友:
把钻头开个屑槽估计差不多

网友:
要选合适材料的刀具才不会拈刀

网友(2012-09-06):
引用 网友A:
钛合金的确不好加工,必须要打打退退,否则钻头都可能烧掉,可以的话你试试含钴的钻头

你头像上用的什么刀?

网友:
钻头磨成扁钻,高转速,加水,及时退刀

网友:
用穿孔机打穿再扩孔如何?精度也能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