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阳极氧化的颜色---请教

楼主(2009-06-15):
大家好,一般情况下硬质氧化的颜色是黑色的。有时也有灰色的。
我们的产品一般是黑色的硬质氧化,图纸没有具体说硬质氧化的颜色。为什么有时供应商做的硬质氧化是黑色的呢?
是不是我们需要特别要求供应商做成黑色的。

网友:
1.楼主为什么要硬质氧化?
2.是什么材料?
3.你是怎么标记的?

网友(2009-09-21):
理论上,硬质阳极氧化可以做任何颜色

网友:
氧化的颜色需要规定

网友(2010-05-03):
这个要看是什么材料,颜色跟材料有直接的关系

网友:
这得看你要求做到的氧化膜的厚度了, 氧化膜越厚,作彩色阳极化的色差就越大。 所以我们在氧化膜过30微米都只做黑色氧化

网友(2010-07-19):
感謝lz的無私奉獻!!對大家很有幫助的!!

网友A:
硬质阳极化种类繁多,那就说说阳极化的种类,硫酸阳极化由于手工艺简单,时间短,成本低而获得了广泛的应用。缺点是不适合松孔度较大的铸件.焊件.或铆件,因藏于这类零件上的松孔或缝隙内的硫酸很难除净而引起的零件腐蚀。硫酸阳极化能使铝合金表面获得一层硬度较高,吸附力强,的无色氧化膜,这种氧化膜疏松多孔且吸附力强易于染色,染色硬在阳极化后立即进行,加入不同的燃料,可染成,黑,红,蓝,绿,金黄等色,染色后必须在进行封闭处理,才能具有较高的耐腐蚀能力

网友:
在说铬酸阳极化,铬酸阳极化能得到氧化膜较薄,且耐磨性差,但膜均匀牢固,膜质软而弹性好,松孔度小而耐蚀能力高,且不经封闭处理即可使用,因而适用于精度和表面光洁度要求较高的零件。铬酸阳极化的缺点是成本高,又因铬酸对铜的溶解度大而不适于含铜量高于4%的铝合金件,铬酸阳极化不易染色,就是本身染色。

网友:
还有草酸阳极化,草酸阳极化氧化膜本身有色,可染色,但只能染深色,草酸阳极化后进行封闭处理,草酸阳极化成本高,电力消耗大,有时还需要冷却装置,此外,零件缝隙内如残留有草酸,其危害性很大。

目前有硬质阳极化,也叫后层阳极化,耐磨性好,绝缘性好,耐腐性较高,于基体金属结合牢固等优点。

网友:
一般硬质氧化有点深灰色,还有本色阳极化,种类繁多,

网友:
米灰色,膜厚达到一定的时候就成为黑灰色

网友(2011-11-18):
学习中,感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
我是北京一家公司,我们有ALMg7的铸件需进行阳极硬质氧化。目前我们的供应商做的产品是灰色的,黑色的,我们要求是40微米厚。他们总是颜色不均匀,或厚度不够。我所知道的正确阳极氧化应当是黑色的。
如果有人愿意做我们的产品的氧化,请联络我:
m-xing@sohu.com

我们可以尝试进行。

网友:
我是北京一家公司,我们有ALMg7的铸件需进行阳极硬质氧化。目前我们的供应商做的产品是灰色的,黑色的,我们要求是40微米厚。他们总是颜色不均匀,或厚度不够。我所知道的正确阳极氧化应当是黑色的。
如果有人愿意做我们的产品的氧化,请联络我:
m-xing@sohu.com

我们可以尝试进行。
或致电186 116 25600

网友:
一般来说,如果不是特别染色,硬质氧化的颜色与材料的元素含量有关(主要影响颜色的元素是硅,铁,铜等)像5052材料,氧化的颜色是褐色,膜厚越厚,颜色越深,5083颜色基本为黑色,也是膜厚越厚,颜色越深。
微量元素的差异(都在国标规定范围之内),也会造成相同氧化厚度颜色不一致情况产生。

网友(2011-12-21):
学习了,大家经验都很丰富哦

网友:
请教大家硫酸法硬质阳极氧化,20um,加压蒸汽封孔,黑色,压铸铝合金ADC12,怎么计费?河北地区有愿意联系的吗?
Lee_44@126.com
还有化学镀镍,5-7.5um厚度

网友(2013-05-24):
6061材质T5处理的铝板,做完硬质阳极氧化后,怎么表面那么差劲呢。看上去是一道一道的痕迹,并且颗粒相当不均匀。。

网友(2017-08-17):
相当关注硬质阳极氧化不同材质不同热处理工艺后颜色的变化!

网友(2017-10-09):
硬质氧化后,颜色偏向灰棕色,后期可以染色或着色调节

网友(2018-04-11):
跟厚度有关系 一般黑色的氧化层更厚

网友B(2018-05-17):
引用 网友A:
硬质阳极化种类繁多,那就说说阳极化的种类,硫酸阳极化由于手工艺简单,时间短,成本低而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

请问 阳极氧化2A12的铝件 为什么会发灰色呢 要求是亮银色 (我们做6063的就做成亮银色了,2A12的拿去给别的厂就能做出原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阳极氧化2A12的铝件 为什么会发灰色呢 要求是亮银色 (我们做6063的就做成亮银色了,2A12的拿去给别 ...

和固溶、时效制度有关系,可以在这方 面入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