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Cr13热处理问题---请教

楼主(2009-06-15):
3Cr13热处理问题:
工作中绝大部分零件都是3Cr13,零件大小一般为0.2mm-10mm左右,并且形状较复杂、尖角锐边较多。

1 为了加工方便又保证一定的硬度(免得碰变形、划伤),我把调质硬度全定成300-320HB,有什么问题吗?

2 淬火件,因硬度要求不是特别高,我希望热处理方便、变形小,一般都定在42-48HRC。

3 另一种淬火件,需经常弯曲,内表面加工不方便(截面是扇形空心轴状),比较粗糙,厚度只有0.4-0.5mm,
  为了保证很好的韧性, 我降低了淬火硬度,只有36-43HRC。

请从热处理角度指点下,这些热处理要求有什么问题么?

另问下3Cr13比较稳定的最高淬火硬度是多少?

网友:
3Cr13玉1Cr13什么区别

网友(2009-08-09):
主要四化学成分不大一样把
主要是C含量:
1Cr13是Cr不锈钢,属于马氏体不锈钢,其化学成分:
C:〈0.12
Si:〈1.0
Mn:〈0.6
Cr:12.0--14.0
P:〈0.035
S:〈0.03
硬度:退火<=200HB;淬火回火:>=159HB
3Cr13是Cr不锈钢,属于马氏体不锈钢,其化学成分:
C:0.26~0.35

网友:
我认为你调成300-320HB,硬度已经很高了,就加工来说没必要,应该根据你的零件使用要求来调质.
至于淬火,硬度根据回火温度决定,控制温度即可.具体数值根据使用决定.
至于淬火稳定硬度,HRC60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