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装夹具的硬度一般为多少?

楼主(2009-06-15):
各位师傅,工装夹具的硬度一般为多少啊?最近公司一个夹具,在淬火时,裂缝了,他们说设计这边硬度标的过高,我标的是HRC42-50~请师傅们,告诉我一下工装夹具的硬度差不多多少

网友:
你设计的夹具是不是有尖角?

网友:
夹具的定位件硬度应高一点,其他部分可在40以下。

网友:
45#HRC42-50,到极限了。选工具钢。
45#通常HRC38-42合理

网友:
45号采用调质处理,局部淬火比较合理。硬度HRC35-40左右。接触点是易损件须多备几件。

网友:
45号一般都是调质处理!硬度也不会到HRC50的

网友(2009-09-16):
这输入热处理不当造成的  建议在热处理工艺上找问题  有热处理手册   你可以看看

网友(2013-06-25):
材料不对,不该用45钢的

网友:
45号钢用高频淬火就可以达到40-45HRC硬度,热处理出现裂纹可能是因为有尖角导致应力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