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流集流阀里面有哧哧的声音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6-15):
分流集流阀里面有哧哧的声音,原来以为是里面有空气,后来把空气排出来了以后,没有哧哧的现象了,现在发现又有了,想问下各位是不是除了有空气进去外还有别的原因,想听听各位大侠的看法。谢谢了。

网友:
是否空气没排干净吧?

网友:
泄露
流量过大
这种阀很垃圾的

网友:
有可能露气了!

网友:
声言连续吗,与上次声音一样吗?有振动吗,再仔细查查,别的地方怎么进空气

网友:
最好从吸油的地方看看是否存在吸空,油的量是否充足。

楼主:
油量是充足的,因为现在的压力不是很高所以冲击就不是很严重了,拆开了一次发现里面的阀芯有划伤的痕迹,估计是造成泄漏的原因,但是进空气上次感觉应该是排净了,但最近还是感觉像是有点进空气。

网友:
应该还是进入空气了,

网友(2010-10-04):
楼主买的是山寨吧,便宜货是很多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