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裁件的尺寸是以凸模决定还是凹模?

楼主(2009-06-15):
比如说我要冲一个半径是10的圆.我是凸模取10还是凹模?

网友:
取决于你的零件的尺寸是如何标注的。

网友:
(1)由于凸模、凹模之间存在间隙,使落下的料或冲出的孔都带有锥度,且落料件的大端尺寸等于凹模尺寸,冲孔件的小端尺寸等于凸模尺寸。?

? (2)在测量与使用中,落料件是以大端尺寸为基准,冲孔孔径是以小端尺寸为基准。

? (3)冲裁时,凸模、凹模要与冲裁件或废料发生摩擦,凸模愈磨愈小,凹模愈磨愈大,结果使间隙越来越大。?
由此在决定模具刃口尺寸及其制造公差时需考虑下述原则:

? (1)落料件尺寸由凹模尺寸决定,冲孔时孔的尺寸由凸模尺寸决定。故设计落料模时,以凹模为基准,间隙取在凸模上;设计冲孔模时,以凸模为基准,间隙取在凹模上。?

  (2)考虑到冲裁中凸模、凹模的磨损,设计落料模时,凹模基本尺寸应取尺寸公差范围的较小尺寸;设计冲孔模时,凸模基本尺寸则应取工件孔尺寸公差范围内的较大尺寸。这样,在凸模、凹模磨损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仍能冲出合格制件。凸模、凹模间隙则取最小合理间隙值。
http://jpkc.cec.edu.cn/jpkc/cygysj/top_all/w_kecheng/k_jieshao/1.2.3.9.10.11/test/2.3.htm

网友(2009-09-12):
要看你的零件是外圈还是内形

网友A:
冲孔按凸模取,落料按凹模取

网友(2023-09-12):
引用 网友A:
冲孔按凸模取,落料按凹模取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