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生锈,什么原因造成?

楼主(2009-06-15):
我们公司一直用SKF的轴承,但是最近他们的东西有生锈,和加工孔内的表层脱落现象,在这里想和大家讨论一下,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你这轴承表面刀纹很粗,凹凸不平,不像正牌东西。
多贴几张照片上来看看。

网友:
可能是冒牌

网友:
请问是你刚拆出来生锈还是使用过程中的生锈?若是使用过程中的生锈可能是这样的,一是,你的润滑剂里有多余水分或者润滑剂变质,造成轴承表面的腐蚀,然后剥落。二是,由于您的使用配合问题造成的微动腐蚀,即可能您的配合过盈量太松,或者表面粗糙度太高,造成的轴承与配合面间的细微的频繁的相对运动,这样会产生很多粉状的细小的金属颗粒,这些颗粒在水气和空气的环境下会发生氧化和腐蚀。第三,您应用的环境中可能有周期性的振动,这样同样会产生上述的金属颗粒剥落,氧化,腐蚀。不过这时产生的锈斑应是与滚动体的位置相对应,间隔相等的排列。不知能否解决您的问题?

网友:
这是假货
SKF不可能这样

网友:
不是真正好货,材质不可能这么差的

网友(2010-08-12):
回复 楼主:

    这个轴承好恐怖,也不至于这样吧。。。。。。。。。。。。。。。

网友:
你这是什莫呀
短时间不会锈成这个样子吧
假货是比大厂的爱锈
就算是假货也不至于这样子吧

网友:
只要是轴承都会有生锈的一天,轴承也要涂油防锈的。

网友:
怕生锈买不锈钢的啊、如果你能用的话、、塑料的也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