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盘刀加工S45C,A3的退火材料。怎样才能加工出镜面?

楼主(2009-06-15):
用盘刀加工S45C,A3的退火材料。怎样才能加工出镜面?

请教,谢谢!

网友:
想加工出镜面???那就用研的,要盘刀加工出来不可能的。吃刀量大点,说不定就会亮一些。。。

网友:
你要多大的刀呀?平面有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160的刀(没有大的了,只能用它),加工面1300*2500

楼主:
回复 网友B:

CNC上可以研磨吗?
吃刀量要多大才合适哪?

还有,平面下是框架,到是不高300左右。铣削时有一定的震动。

网友:
我感觉首先应该解决装夹问题,如果在加工工程中产生震动,那再好的机器也不能提高工件的表面粗糙度

网友:
就是没有震动,也基本做不出镜面的效果,这么大的面,用160的刀加工出来,没有接刀痕,就算你够厉害了。

网友:
想法是好的,我觉得还是要研才行,抛光也可以吧!

网友:
想法是不错,估计现在还没有能达到要求的刀具

网友(2012-12-23):
要加工出来很难办,只有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