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刺最好的去除方法

楼主(2009-06-15):
毛刺最好的去除方法

网友:
楼主亲自试验过吗?

网友:
什么方法?本人权限不够,请各位复述一下,很想知道。谢谢!!!

网友:
摘自原文
“  振动抛光方法去毛刺,有可能使工件的原始表面状态破坏掉,使零件表面的粗糙度变差.而CULLYGRAT化学去毛刺工艺不会损坏工件的表面,还会使工件表面的光洁度有所提高” .
 楼主所说的方法是化学去毛刺法,该药水是德国产

网友(2010-12-22):
好资料的啊,谢谢了啊

网友:
化学去毛刺方法其实早在20世纪中叶就已经存在,但并没有在工业领域大范围应用,这是因为,在当时,各种方法都没有得到完善,在可重复性,可靠性,稳定性,清洁环保等方面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局限,直到上世纪末,才在该领域取得了突破,CULLYGRAT工艺即是该时期的成果。该工艺是一种浸泡工艺,CULLYGRAT是一种溶液,该产品利用基材结构和毛刺的差异性,通过垂直反应的原理,有选择的达到去除毛刺的效果。相比较传统的化学去毛刺而言,该工艺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在可靠性,可重复性,稳定性,环保性等方面更是远优越于传统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