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 数车操作比赛尺寸的计算

楼主(2009-06-15):
在数车操作比赛中  我看那些尺寸计算很麻烦    在比赛中可不可以用像CAD的软件的呢?  还是说只能带计算器呢?请教高人.谢谢!

网友:
个人认为,做好数控手工编程的基础是学好三角函数和解析几何。至于正弦、斜率的计算,机床本身就能算。

网友:
一般不给计算机的,这说了,实际上你也不用计算的,直接用程序宏也计算式就可以了

网友:
反正我是干不了  见了那就晕

网友:
学好三角函数就可以了!

楼主:
大家算算上面的三个点  我看如果没有软件算真的有些烦了

网友:
比赛时可以带计算器,但要自己算,要把数学中常见的三角\几何\代数的方法熟练一下

网友:
数车操作是有限的,求点坐标就用CAD就好了,又不是考数学。但基本的数学计算还是要会的。

楼主:
是的 有些确实很麻烦  有点要用三个方程组  。。。

网友:
哈哈,那图都给多了一个条件啊~
这个还好了,我上学那时,考中级的时候考的是两个圆弧的相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