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励磁调速输送链---请教

楼主(2009-06-15):
各位师傅大家好:请问一套励磁调速输送链,是否有可能在不改变电机大小,不改变变速箱的情况下,提高传送链速度?

网友:
通过控制电机的转速来控制传动链的速度,用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驱动

网友:
普通电机加变频器就可以了 !

网友:
可以,安装调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