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液压站油温升得很快

楼主(2009-06-16):
各位网友:我们单位的自动流水线已经用了十年了,最近我发现液压站的油温升得特别快,并且发现四台定量液压泵(内啮合齿轮泵)的溢流油管温度很高,泵的额定压力为85bar,溢流阀的压力为100bar,泵的溢流阀的压力我调整了一下还是不行。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现在系统工作时的压力是多少?溢流压力是多少?

网友:
看看系统溢流压力和系统压力是否存在不协调,溢流会导致油温升高,实在不行可以加一个冷却器。

网友:
溢流路 可以考虑单独回油箱 ,前提加冷却

网友A:
有可能的原因:
1.系统压力过高,换一块新表在测量一下。
2.油泵吸进空气,泵的声音很大,油箱有气泡。
3.泵的问题,泵的摩擦副磨损。

网友B:
把齿轮泵换掉就好了,齿轮长期磨损造成齿轮泵内泄过大,泄露的高压油是系统油温快速升高导致的!

网友:
如果没换过件,优先考虑液压泵磨损,内漏增大和吸油堵塞或者漏气。如换过件,请确认所换件与原来的一致。

网友:
油液不清洁

楼主:
谢谢版主及各位好友,金枫液压你的建议我会考虑的,有道理。

网友:
油温升高:1、油少;2、内泄漏;3、高压溢流

网友:
原来是否有冷却回路?还有考虑齿轮泵泄漏大等原因。

网友(2015-08-30):
泵压力确定85?是系统压力吧!
不知您这液压油多久换一次,建议,有条件换一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的原因:
1.系统压力过高,换一块新表在测量一下。
2.油泵吸进空气,泵的声音很大,油箱有气泡。

建议:1.检查油质,是否需要更换或到达换油周期,更换低标号液压油如68换成32。2.清洁检查散热器和散热风扇,更换散热能力更强的散热器,或加装散热器。3,检查溢流阀是否正常工作。4检查泵是否內泄严重。

网友:
泵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吧

网友:
只说明二点:一是没调整好,二是功率损耗大,设计时没想这么多

网友(2015-12-07):
要是发热要先找到发热源,有可能电机用时间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齿轮泵换掉就好了,齿轮长期磨损造成齿轮泵内泄过大,泄露的高压油是系统油温快速升高导致的!

分析的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