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看下这个减速器的型号?

楼主(2009-06-16):
麻烦各位帮忙看下这个减速器的型号?

最好详细些,比如ZDY/ZLY/ZSY圆柱齿轮减速器

我不知道这个减速器的型号的。

谢谢!

网友:
你这个是ZLY的(两级传动圆柱齿轮减速机)具体的技术参数是根据你的需要在减速机手册选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里有个软件,外形尺寸和传动功率这些都有,你说的型号都有列举,要的QQ传给你。

网友:
展成式两级减速器。

网友:
二楼的,上面的减速器是两级吗?
我查了资料,上面写的,D表示单级,L表示两级,S表示三级,F表示四级,Y表示采用硬齿面齿轮

网友:
为什么是两级的,好像只有一组齿轮呀?请教了,谢谢。

网友:
为什么是两级的,好像只有一组齿轮呀?请教了,谢谢。
引用 网友B:

是啊,就看到两个轴,一个输入一个输出,怎么会是两级啊,搞不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啊,
那你QQ传给我呀。
谢谢你呀~~~,我QQ:329908810

网友:
图画的不错  这是两极减速机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里有个软件,外形尺寸和传动功率这些都有,你说的型号都有列举,要的QQ传给你。
引用 网友C:

风兄,可否给我传一份。
sxssys@163.com
QQ:871263602
谢谢了

网友(2009-07-31):
还能提些资料么?如那么简单??????????
那还会问么,手册\样板手边多的是.

网友:
你这个是ZDY的(一级传动圆柱齿轮减速机)具体的技术参数是根据你的需要在减速机手册选择的

网友:
单级平行轴式硬齿面减速箱,具体型号、参数光凭此图片无法确认,需要更多信息。

网友:
单级平行轴。具体参数可以查机械设计手册(化工版)第三册,减速机那一章

网友(2009-09-18):
回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2010-09-27):
恩,应该是单级的!!!

网友:
这不明显是一级减速机吗

网友:
单级的,ZDY,因为不知道中心距,所以不清楚是ZDY多少的,ZDY后跟中心距就是它的型号。比如ZDY200、ZDY355、ZDY315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