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折?有图。

楼主(2009-06-16):
(图片)

楼主:
新手不太会希望大家给与帮助

网友:
冲压成型吧

网友:
根据用途(或要求)选择冲压,辊压或旋压

网友:
这能折吗? 冲压成形

网友:
冲压折弯成U型,再卷圆

网友:
有弯刀模应该可以吧
定做

网友:
同意超人的意见。如果批量大的旋压效率慢一些,采用冲压最合适。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折出来的吧.应该是用专用的冲模冲出来吧.

网友(2009-07-21):
我看也像,不像是折出来的。

网友:
好大的难度哦,开模具吧

网友:
很简单的冲压件

不用“折”的

那个边儿 在模具里自然成型 会有拉伸痕迹滴

网友:
可以先折成U型  再滚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