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铝板精度上提到的 50I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2009-06-16):
铝板精度上提到的 50I是什么意思呀?一直就没整明白,做工艺的也说的很模糊,所以请教大家了。

网友:
是板型精度,不过50I是不是错了,钢板一般要求30I以下,甚至20~15,铝板精度应该更好啊

网友:
其实这个是板形的长度相对表示法:
公式为:
ε(x)×100000为单位I
就是取长度上1米的带材,将之分成若干标准条,他们之间的相对最大差值乘以10的5次方就是多少I,

楼主:
50I是我随便说的,其实拉弯矫来料要求是150I,矫直完事以后应该达到10I以下,
我指的是铝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里提到的最大差值是什么呀?
能具体点吗?

网友:
比如,A条长A,B条型料(指切下的标准条)长B,那么板形精度为=(A-B)×100000I

网友:
10I的精度差不多

楼主:
比如,A条长A,B条型料(指切下的标准条)长B,那么板形精度为=(A-B)×100000I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指的A和B是一样长度吗?
我觉得I指的是平整度,应该是A和B两块相同长度板材的高度差然后乘以100000。
是不是这意思呀,我差书,没找到。
谢谢你了。

网友:
A和B是从同一块1000mm长的带材上纵切下的2块长条,由于存在凸度,所以A和B基本上长度不同,找到最大差时来衡量板型,如果你不是搞工艺的很难理解,可以先看下检验工的程序,然后咨询下检验人员就可以了

楼主:
现在又点明白了
我从来铝精整设备设计2年了吧,这东西都是成型的设备,很多东西都差不多,
所以很少有创新,工艺上的事,就更不明白了,呵呵
以后还得向你多学习呀
谢谢了

网友:
重庆铁匠讲得非常好啊。握个手先。我是搞不锈钢薄板冷轧的。

网友(2009-11-10):
用多少I来衡量板形适用于理论分析,在现场并不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