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板冲压模具怎么设计

楼主(2009-06-16):
我原本学机械的由于厂改造需要一些U型板,厂要求自行设计模具用压力机冲压。由于以前没设计过模具现特来向各路高手请教,小的先在这里谢谢了!(以下为图纸尺寸)

网友:
1.可以采取一次成型,上下各U型凸和凹模,上模要做小于90°,不知道楼主是什么材料,如果回弹太大需要整形。
2.可以做两次成型,分别折弯两头的90°,上下模做成V型,这样回弹好控制。

楼主:
1.可以采取一次成型,上下各U型凸和凹模,上模要做小于90°,不知道楼主是什么材料,如果回弹太大需要整形。
2.可以做两次成型,分别折弯两头的90°,上下模做成V型,这样回弹好控制。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指点!我们的材料为16Mn的,我想成型后还得整型。方法1还可以但整形有点难,方法2有点麻烦得分两次不过好整形。

网友:
不知板料多宽,校正弯曲力可不要超过压力机的公称压力

楼主:
不知板料多宽,校正弯曲力可不要超过压力机的公称压力
引用 网友B:

谢谢,板料为505×600我们是大型吨位压力机,我想这个问题不大。

网友(2009-07-23):
一次可以出来的,凸模按2楼1地方法,但底部要逼空,试试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2009-09-12):
模具设计是一个行业,厂长说自己做就自己做,那让专业人士吃啥呀?

网友:
可以一次成型,凸模补偿回弹角

网友(2009-10-15):
模具设计是一个行业,厂长说自己做就自己做,那让专业人士吃啥呀?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啊!但现在不少老板就喜欢自己搞,有时候真有点劳命伤财。
但对搞技术的来讲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毕竟多接触多个经验。

网友(2010-04-22):
可以做两次成型,分别折弯两头的90°,上下模做成V型,这样回弹好控制。

网友:
不要什么东西动不动的就自己做,也得给兄弟们一口饭吃啊,什么东西都自己做了,那我们不是要失业?